做一个基于MATLAB的车牌识别系统,出现索引超出矩阵维度的错误?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7-16):
做一个基于MATLAB的车牌识别系统,出现索引超出矩阵维度的错误。主函数和自定义函数都写出来了(书上找的),希望大神帮助
[fn,pn,fi]=uigetfile('AD.jpg','选择图片');
I=imread([pn fn]);
figure,
imshow(I);
title('原始图像');
Im1=rgb2gray(I);
figure(2),
subplot(1,2,1),
imshow(Im1);
title('灰度图');
figure(2),
subplot(1,2,2),
imhist(Im1);
title('灰度图的直方图');
Tiao=imadjust(Im1,[0.19,0.78],[0,1]);
figure(3),
subplot(1,2,1),
imshow(Tiao);
title('增强灰度图');
figure(3),
subplot(1,2,2),
imhist(Tiao);
title('增强灰度图的直方图');
Im2=edge(Im1,'sobel',0.15,'both');
figure(4),
imshow(Im2);
title('sobel算子实现边缘检测')
se=[1;1;1;];
Im3=imerode(Im2,se);
figure(5),
imshow(Im3);
title('腐蚀效果图');
se=strel('rectangle',[25,25]);
Im4=imclose(Im3,se);
figure(6),
imshow(Im4);
title('平滑图像的轮廓');
Im5=bwareaopen(Im4,2000);
figure(7),
imshow(Im5);
title('移除小对象');
[y,x,z]=size(Im5);
Im6=double(Im5);
Blue_y=zeros(y,1);
for i=1:y
    for j=1:x
        if(Im6(i,j,1)==1)
            Blue_y(i,1)=Blue_y(i,1)+1;
        end
    end
end
[temp MaxY]=max(Blue_y);
PY1=MaxY;
while((Blue_y( PY1,1)>=5)&&( PY1>1))
    PY1=PY1-1;
end
PY2=MaxY;
while((Blue_y( PY2,1)>=5)&&( PY2<y))
    PY2=PY2+1;
end
IY=I( PY1: PY2,:,: );
Blue_x=zeros(1,x);
for j=1:x
    for i=PY1: PY2
        if(Im6(i,j,1)==1)
            Blue_x(1,j)=Blue_x(1,j)+1;
        end
    end
end
PX1=1;
while((Blue_x(1,PX1)<3)&&( PX1<x))
    PX1=PX1+1;
end
PX2=x;
while((Blue_x(1,PX2)<3)&&( PX2> PX1))
    PX2=PX2-1;
end
PX1=PX1-1;
PX2=PX2+1;
dw=I(PY1: PY2-6,PX1 : PX2,: );
figure(8),
subplot(1,2,1),
imshow(IY),
title('垂直方向合理区域');
figure(8),
subplot(1,2,2),
imshow(dw),
title('定位剪切后的彩色车牌图像')
imwrite(dw,'dw.jpg');
a=imread('dw.jpg');
b=rgb2gray(a);
imwrite(b,'车牌灰度图像.jpg');
figure(9);
subplot(3,2,1),
imshow(b),
title('1.车牌灰度图像')
g_max=double(max(max(b)));
g_min=double(min(min(b)));
T=round(g_max-(g_max-g_min)/3);
[m,n]=size(b);
d=(double(b)>=T);
imwrite(d,'车牌二值图像.jpg');
figure(9)
subplot(3,2,2),
imshow(d),
title('2.车牌二值图像')
figure(9)
subplot(3,2,3),
imshow(d),
title('3.均值滤波前')
h=fspecial('average',3);
d=im2bw(round(filter2(h,d)));
imwrite(d,'均值滤波后.jpg');
figure(9)
subplot(3,2,4),
imshow(d),
title('4.均值滤波后')
se=eye(2);
[m,n]=size(d);
if bwarea(d)/m/n>=0.365
    d=imerode(d,se);
elseif bwarea(d)/m/n<=0.235
    d=imdilate(d,se);
end
imwrite(d,'膨胀或腐蚀后处理后.jpg');
figure(9)
subplot(3,2,5),
imshow(d),
title('5.膨胀或腐蚀后处理后')
d=QieGe(d);
[m,n]=size(d);
k1=1;k2=1;s=sum(d);j=1;
while j~=n
   while s(j)==0;
        j=j+1;
    end
        k1=j;
        while s(j)~=0&&j<=n-1
            j=j+1;
        end
        k2=j-1;
        if k2-k1>=round(n/6.5)
            [val,num]=min(sum(d( :,[k1+5:k2-5])));
            d( :,k1+num+5)=0;
        end
end
d=QieGe(d);
y1=10;y2=0.25;flag=0;word1=[];
while flag==0
    [m,n]=size(d);
    left=1;wide=0;
    while sum(d( :,wide+1))~=0
        wide=wide+1;
    end
    if wide<y1;
        d( :,[1:wide])=0;
        d=QieGe(d);
    else
        temp=QieGe(imcrop(d,[1 1 wide m]));
        [m,n]=size(temp);
        all=sum(sum(temp));
        two_thirds=sum(sum(temp(round(m/3):2*round(m/3),: )));
        if two_thirds/all>2
            flag=1;word1=temp;
        end
        d( :,1:wide)=0;d=QieGe(d);
    end
end
[word2,d]=FenGe(d);
[word3,d]=FenGe(d);
[word4,d]=FenGe(d);
[word5,d]=FenGe(d);
[word6,d]=FenGe(d);
[word7,d]=FenGe(d);
word1=imresize(word1,[40 20]);
word2=imresize(word2,[40 20]);
word3=imresize(word3,[40 20]);
word4=imresize(word4,[40 20]);
word5=imresize(word5,[40 20]);
word6=imresize(word6,[40 20]);
word7=imresize(word7,[40 20]);
figure
subplot(2,7,1),
imshow(word1),
title('1');
subplot(2,7,2),
imshow(word2),
title('2');
subplot(2,7,3),
imshow(word3),
title('3');
subplot(2,7,4),
imshow(word4),
title('4');
subplot(2,7,5),
imshow(word5),
title('5');
subplot(2,7,6),
imshow(word6),
title('6');
subplot(2,7,7),
imshow(word7),
title('7');
imwrite(word,'1.jpg');
imwrite(word,'2.jpg');
imwrite(word,'3.jpg');
imwrite(word,'4.jpg');
imwrite(word,'5.jpg');
imwrite(word,'6.jpg');
imwrite(word,'7.jpg');

liccode=char('0':'9''A':'Z''京津冀晋蒙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
l=1;
for I=1:7
    ii=int2str(I);
    t=imread([ii,'.jpg']);
    SegBw2=imresize(t,[40,20],'nearest');
    if 1==1
        kmin=37;
        kmax=40;
    elseif 1>=2&&1<=3
        kmin=11;
        kmax=36;
    elseif 1>=4&1<=7
        kmin=1;
        kmax=10;
    end
    for k2=kmin:kmax
        fname=stract('字符模板|',liccode(k2),'.jpg');
        SamBw2=imread(fname);
        Dm=0;
        for k1=1:40
            for11=1:20;
            if SegBw2(k1,11)==SamBw2(k1,11)
                Dm=Dm+1;
            end
        end
    end
    Error(k2)=Dm;
end
Error1=Error(kmin:kmax);
MinError=max(Error1);
findc=find(Error1==MinError);
Resault(1*2-1)=liccode(find(1)+kmin-1);
Resault(1*2)='';
l=1+1;
t=toc;
Resault;
mesgbox(Resault,'识别结果')
fid=fopen('Data.xls','a+');
fprintf(fid,'%s|r|n',Resault,datestr(now));
fclose(fid);
索引超出矩阵维度。

出错 main (line 152)
    while sum(d( :,wide+1))~=0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根据错误提示:
出错 main (line 152)
    while sum(d(:,wide+1))~=0

猜测原因是wide+1在某次循环中大于矩阵d的列数;
建议在这一行设置断点,然后步进程序,查看wide变量的变化规律以找到超出矩阵维度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错误提示:
出错 main (line 152)
    while sum(d(:,wide+1))~=0

谢谢啦,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