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板子三极管的其中一个管脚拒焊怎么办?

楼主(2020-07-16):
& u( T: ~+ a2 n! ]有个板子三极管的其中一个管脚拒焊,我们分析了原料,没有发现异常的污染和氧化。三极管从板上取下后,板上有留下一凹坑(下图红色圈内),这个不是到怎么办?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首先确认元器件引脚是否拒焊,然后产品对卤素是否有要求,没有要求的话可以选择卤素含量高些的锡膏,活性和润湿性会更佳。

网友:
    先用络铁焊一下··确认是否来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