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时,在IPC封装向导中,没有LQFP封装向导, 应该怎么生成LQFP封装?

楼主(2020-07-16):
  用AD软件时,在IPC封装向导中,没有LQFP封装向导, 应该怎么生成LQFP封装?

网友:
向导里面用quad做。

网友A:
    向导里有个Quad Flat Pack 用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导里有个Quad Flat Pack 用它就可以了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