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Matlab中的Rectangle对象的用法

楼主(2020-07-16):
示例

subplot(221)

%MATLAB中的函数subplot[1]

使用方法:subplot(m,n,p)或者subplot(m n p)。

subplot是将多个图画到一个平面上的工具。其中,m表示是图排成m行,n表示图排成n列,也就是整个figure中有n个图是排成一行的,一共m行,如果第一个数字是2就是表示2行图。p是指你现在要把曲线画到figure中哪个图上,最后一个如果是1表示是从左到右第一个位置。

rectangle('Position',[0.59,0.35,3.75,1.37])

title('矩形');

subplot(222)

rectangle('Position',[0.59,0.35,3.75,1.37],...

         'Curvature',[0.8,0.4],...

        'LineWidth',2,'LineStyle','--')

%rectangle函数功能:创建二维矩形对象。

rectangle('Position',[x,y,w,h])

从点(x,y)开始绘制一个宽w高h的矩形,对坐标轴数据单元指定值。

注意,按指定的比例显示矩形,需要设置坐标轴数据宽高比来使得x和y轴有等长的单位。你可以用命令axis equal 或者daspect([1,1,1])。

rectangle绘制一个矩形,其默认位置是[0,0,1,1] ,默认曲率是 [0,0](也就是说,没有曲率)。

rectangle(...,'Curvature',[x,y])指定矩阵边的曲率,可以使它从矩形到椭圆不同变化,水平曲率x为矩形宽度的分数,是沿着矩形的顶部和底部的边进行弯曲。竖直曲率y为矩形高度的分数,是沿着矩形的左面和右面的边进行弯曲。x和y取值范围是从0(无曲率)到1(最大曲率)。值[0,0]绘制一个成直角的矩形,值[0,0]绘制一个椭圆。如果仅仅指定曲率的一个值,那么在水平曲率和竖直曲率都有相同的值。

h = rectangle(...)返回创建矩形对象的句柄。

备注:矩形对象是2维的,仅仅能在[0 90](i.e., view(2))范围内被绘制,矩形对象是坐标的子对象,被定义在坐标轴数据内。

daspect([1,1,1])

%设置坐标轴的纵横比

title('平滑矩形')

subplot(223)

rectangle('Position',[1,2,5,10],'Curvature',[1,1],...

         'FaceColor','r','LineWidth',2,'LineStyle','--')

daspect([1,1,1])%daspect([1 1 1])是设置坐标轴的长宽高之比等于1

xlim([0,7])

ylim([1,13])

title('椭圆')

%长宽大小不一样。请注意参数'Curvature'的值[1,1]和[1]的效果是不同的

subplot(224)

rectangle('Position',[1,2,5,5],'Curvature',[1],...

         'LineWidth',2,'LineStyle','--');

title('圆形')

%矩形对象的长宽都是5,曲率为1

最终生成图像如图

网友:
Matlab中的Rectangle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