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后得13V 经过7812带载只有10.5V怎么办?

楼主(2020-07-16):
稳压管后得13V 经过7812带载只有10.5V,去掉阻容降压部分,用12V电源供电效果一样,KA7812也换了几只了,效果还是相同,请教大神,这个应该怎么弄?非常感谢!

网友:
    只需要半波整流吧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78/79系列的IC要求两端压降大于3V才能正常使用。
    可以用低压降的LT1085系列替换。

网友:
    稳压管放到17V,100Ω减小,输出轻载,就可以出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