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片容与通用高Q型片容的区别?

楼主(2020-07-16):
微波片容与通用高Q型片容的区别?它们都具有高Q值,低ESR,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微波片容具有高Q值、低等效串联电阻、高自谐振频率,适用于移动通信基站、无线通信产品、射频功率放大器等产品

网友:
高Q型贴电容又称为高品质因数贴片电容,具有高可靠性和优良的焊接性和耐焊
性,适合回流焊和波峰焊。额定容量在0.5pf~1 .5nF (0805规格)之间。目前批量生产主要是
0402、0603和0805三个规格尺寸。直流电压范围25V~ 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