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不是通交流隔直流,那么在直流电路中电容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20-07-16):
电容不是通交流隔直流,那么在直流电路中电容的作用有哪些?+ j& O( |# o$ G- N

网友:
有滤波作用,和存储电荷作用。

网友:
电容不一定就是通交流隔直流的。

网友:
进行滤波,以获得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
滤波,去耦,存储电荷,也可以提供瞬间电流

网友:
一般看你把电容放在电路的那个地方了,常规的就是放电 滤波耦合 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