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排排母波峰后出现连锡。

楼主(2020-07-16):
    请教大神,双排排母波峰后出现连锡怎么办?感谢!

网友:
    后面加偷锡片试试。

网友:
    请看我经常回的帖子···NPI请RD增加白油阻焊或脱戏焊盘··量产了就只有更改夹具··更改夹具旋转角度,8度   45度···90度··甚至360度···或者夹具增加拖锡片··或者拖戏条··或者镶嵌钢片··我微信电话同号15082887307

网友:
    两引脚之间加阻焊白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