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C回流焊红胶对温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0-07-16):
    请问KIC回流焊红胶对温度有没有要求?感谢!

网友:
    一般红胶date sheet都有炉温推荐
    1.升温速率小于3℃/s
    2.140℃以上保持100~140s
3.最高温度为150+/-5℃。

网友:
    一般新炉子设定和实际测出的Profile 都会相差:6-30度之间的,旧的炉子偏差更大,更不用说了建议:红胶峰值温度实测控制在:155±5摄氏度最佳(针对FUJI红胶)125 145 145 175 175 145 145 125 链速:90 8温区炉子这是我之前帮一客户做海信面板的红胶板设定的温度,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