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封装

楼主(2020-07-16):
我的原理图可以用这个封装吗?

网友:
该件为贴片器件,建议使用SOT-223封装

网友:
    攻城狮是要看规格书的!

网友:
    我的天 你的什么器件 就画什么封装   一样的可以套用  不然怎么贴啊

网友:
    原理图封装只要针脚定义都对的上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