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装层怎么随着器件变换顶底层

楼主(2020-07-16):
    如图,组装层会随着器件变换顶底层而改变所在的机械层,这个是在PCB当中怎样设置的呢?

网友A:
    好像设置不了 只能手动去切换

网友B:
    描述的很业余,,一般人看不明白,,,方法:打散封装后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设置不了 只能手动去切换

    我看AD自带的例子里面“MiniPC”里面是可以自动切换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很业余,,一般人看不明白,,,方法:打散封装后就可以操作了

    你多专业?看清问题?!!!我说的是自动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多专业?看清问题?!!!我说的是自动切换

    对装配层 设置layerpair 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altium-designer/pcb-dlg-mechlayerconfigurationmechanical-layer-pairs-ad?version=1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装配层 设置layerpair 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altium-designer/pcb-dlg-mechlayerconfi ...

    这是大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