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问题

楼主(2020-07-16):
PIC单片机i/o上拉一个5.1K的电阻 为什么读出来数据为0  已将端口设置为输入

网友:
用示波器抓取看看波形吧

网友:
    你先对这个端口写个1试试看,还有就是看看这个单片机内部有没有上下拉电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