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背靠背Mosfet驱动?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16):
    请问什么叫背靠背Mosfet驱动?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个AUIR3241S的片子,有没有大神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够懒的,AUIR3241S数据手册分享给你:

网友B:
    365 最恶心的就是点一下就下载了  声望就没了 赶紧得优化  提醒一下要不要下载

网友(点评):
你才发现,,,,

网友C:
    可以看一下AUIR3241手册,MOS背靠背指的是它的一种使用方法,两个N-MOS 的S极相连,所以叫背靠背。其中第一个MOS做开关,第二个做防反作用。工作原理是内部有升压电路,提供N-MOS导通必须的Vg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懒的,AUIR3241S数据手册分享给你:

我看过了,看的不大明白,所以才来请教,不要见人就喷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下AUIR3241手册,MOS背靠背指的是它的一种使用方法,两个N-MOS 的S极相连,所以叫背靠背。其中第一 ...

    谢谢指导,个人经验不够,看数据手册的时候不怎么明白,我顺着你给的这个思路再去琢磨琢磨,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是在汽车上使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汽车上使用这个芯片?

是的,要做个继电器。

网友:
    楼主是做电池充放电控制吗

网友(2022-12-01):
    看看是不是我需要的

网友:
    一个mos做防反接,另一个做开关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B:
365 最恶心的就是点一下就下载了  声望就没了 赶紧得优化  提醒一下要不要下载

对的,我才开始用一段时间,刚开始不知道,好不容易攒的威望,连着点几次没有提示就没了。。。

网友:
MOS 管有體二集管Body Diode),如果只用一顆 MOS 管作開斷控制的話,當另一個方向有電壓,且高於這一端電壓加體二集管Body Diode順向導通電壓Forward Voltage時,就會有漏電的問題。

背靠背Back to Back)的接法,兩顆 MOS 管的體二集管Body Diode)方向相反,關閉時可以有效阻擋漏電流。

网友:
    驱动背靠背NMOS管需要高电压,所以使用这个芯片。如果背靠背的是PMOS就不需要这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