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的旁路电容layout方式

楼主(2020-07-16):
    如下图的两种layout方式好一点,两层板,紫色为芯片的旁路电容

楼主:
    这是图片  刚才没有穿上去

网友:
    看具体状况,一般优先过电容

网友:
    肯定第一种啊   先过电容再进IC   第二种线路上打孔相当于电容挂空了  不起作用了啊

网友:
    你的这个孔不能往上移吗?

网友:
    基本没区别,效果一样

网友A:
    第二个好,不信跑个S参数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好,不信跑个S参数比较下。。。

    为什么呢?

网友:
    第1个好,原则是电源先经过电容再到芯片,这样滤波效果才更好。。。。

网友:
    聊滤波效果,不谈环路电感和频段,应该聊不出结论吧。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在不同的条件下,两种做法各有优劣,当然最好的做法是电容尽量靠近管脚

网友:
    第一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