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压敏电阻

楼主(2020-07-16):
TVS管和压敏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里面有关于TVS管和压敏电阻详细的说明,包括工作原理、特性性能和应用案例

网友:
    一个是二极管一个电阻    够直接不

网友:
    都可以用于防静电,tvs管效果好但价格更贵,但体积相对大些。不过,之前听说厂商研究出新的压敏电阻,效果也不错。

网友:
    功率型传统烧结工艺TVS 一般用于DC电源,信号部分过压保护,电压5V-440V 功率200W-15KW(10/1000uS),反应速度快,漏电流低,封装方式有SOD123 SMA,SMB,SMC, DO15 DO27 R6 新型打线工艺ESD TVS可以做到1.8V 3.3V 5V 8V 12V 18V  24V 36V 可以做极低的漏电,N安级,功率可以50-1500W(8/20uS)

    插件压敏电阻能量大,用于AC电源输入防护为主,电压从DC18V-1800V,通流量有500-40KA.(8/20uS)根据产品芯片尺寸分 5D 7D  10D  14D  20D  25D  32D  34S  40D 53D

    贴片压敏电阻0402 0603 0805 ESD部分防护,寄生电容大,电压没有做到很低的,VC偏高,成本低些, 1210  1812用于电源部分防护。

网友:
    动作速度差不多,都在ns水平。

    压敏电阻的残压偏大一些,一般用于防雷
TVS的耐功率水平差一些,ESD,EFT常用
    另外压敏电阻的电容大,TVS小一些,也不小
真正高速的电路不能用这两种

网友:
    都是防护器件,TVS管的动作时间快,钳位电压低,价格相对贵,多用于防雷和防静电,压敏电阻钳位电压高残压大,耐压高,多用于防雷电路

网友:
    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