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发热怎么解决_限流电阻的计算

楼主(2020-07-16):
什么是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current limiTIng resistance),串联于电路中,也起分压作用。电阻RL是负载电阻,R为稳压调整电阻(也称为限流电阻),D为稳压管。按稳压电路设计准则,在输入电压基本不变时,RL变小时,流过RL的电流增加,但流过D的电流却减少。即凡是小电流、小电容试品,可以不用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就是为了避免过大的电流烧毁用电器而串联的保护性电阻。原理就是通过提高负载的总电阻而减少电流。一般也能起到分压的作用。

  通常在局部电路中,与用电器串联的无其他作用的电阻都可视其为限流电阻。

  用于限制电流大小的电阻。

限流电阻原理

电阻RL是负载电阻,R为稳压调整电阻(也称为限流电阻),D为稳压管。按稳压电路设计准则,在输入电压基本不变时,RL变小时,流过RL的电流增加,但流过D的电流却减少。

限流电阻目的

减小负载端电流,例如在发光二极管一端添加一个限流电阻可以减小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防止损坏LED灯。

限流电阻电流公式

限流电阻图册限流电阻=(电源电压-LED正向稳定电压)/要求的工作电流

限流电阻发热怎么解决?

限流电阻发热是基于电阻本身的阻流作用,在限流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压降越大,电阻发热就越厉害,压降越小,发热就越轻。这种现象,是在特定电阻功率体积前提下最明显的。

作为发热现象,与材料的热传导率和材料体积,成反比的。即电阻材料的热传导率和体积越大,发热现象就越小,反之,则反。

所以,限流电阻的应用,必须考虑最大压降功率、周围温度、散热环境、工作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选取理想温度的限流电阻功率。

根据实际问题,限流电阻的功率值取小了。实际计算,限流电阻有0.5W左右的耗散功率,至少要取三倍的耗散功率,即1.5W的电阻,温度才不会那么高。

一般的判别方法是用手来感受热度(需要关掉电源),能忍耐的多为问题不大,当然这是不科学的。

科学的方法是根据电阻的参数(功率、阻值),再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计算一下:

假如一个10欧,2W的限流电阻发热,根据公式:

P=V2/R

V=√(PR)=√(2x10)=4.5V

这个结果表明100欧,1W的电阻最大能承受的电压是4.5V。

根据这个结果,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4.5V或是大于4.5V,都说明电路可能出了问题,因为设计电路的人还会对电阻的功率留有富裕系数。

限流电阻的计算

限流电阻(RS) :

(1)提供VZ之工作电流。

(2)保护VZ不受过流损坏。

两个极端情况:

1. (输入电压VS)

VS = VS(Min),IL = IL(Max) (IL为负载的工作电流) 当VS = VS(Max),IL = IL(Min) 时,

网友:
限流电阻发热是基于电阻本身的阻流作用,在限流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压降越大,电阻发热就越厉害,压降越小,发热就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