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波峰焊使用寿命与外界哪些因素相关

楼主(2020-07-16):
无铅波峰焊使用寿命主要是指的无铅波峰焊锡炉的使用寿命。设备的使用寿命跟两大因素有关,一个是设备本身的质量,另外一个就是维护保养。下面谈一谈无铅波峰焊使用寿命是多少?无铅波峰焊与有铅波峰焊的区别主要是在于生产的PCB是否含铅。不过由于无铅波峰焊所用的锡炉不含铅,它的熔融温度比有铅波峰焊的熔融温度要高的多,因为焊锡炉是一种在高温状态下熔融状的液体,与接触它的金属有一定的溶蚀作用,特别是高锡含量的无铅焊锡其溶蚀的速度更快。

无铅波峰焊的锡炉发生溶蚀主要是锡与全属材料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反应,如Sn很容易和Fe发生反应生成FeSn2,以及还有其他生成物。我们通常和于锡炉的材料不是316不锈钢,就是304不锈钢,或是TAI,TA2钛合金。在承受无铅焊锡的溶蚀上钛合金优于316不锈钢,316不锈钢优于304不锈钢。一般无铅波峰焊锡炉都是用钛合金材质或者316不锈钢材质,304不锈钢的一般用于有铅波峰焊锡炉上。

理论上来说钛合金无铅波峰焊锡炉使用寿命在十年左右,316不锈钢无铅波峰焊锡炉使用寿命在五年左右,无铅波峰焊锡炉的使用寿命与操作和辅料有直接关系,不过多半无铅波峰焊锡炉漏锡都是操作不当漏锡的,一般都是测温线出错或控制固态坏导致锡炉一直加温而漏锡的,只要我们的操作员认真一点经常检察机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不光是无铅波峰焊锡炉对于无铅波峰焊其它的部件方面也是同样道理,只有对设备经常做严格的检查保养,它们的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不对设备进行检测保养,即使理论使用寿命是二十年,也可能半年就会被用报废,所以无铅波峰焊使用寿命除了在买设备之前对厂家做详细的了解,对设备进行严格的检查外,买回到自己工厂对波峰焊使用做到严格的检查保养才是关键。

网友:
一般无铅波峰焊锡炉都是用钛合金材质或者316不锈钢材质,304不锈钢的一般用于有铅波峰焊锡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