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是否可以把R6去掉换成二极管

楼主(2020-07-16):
    1.在老板基础上做的新版今天带电插蜂鸣器的时候,有出现一台Q1  1/3脚短路的,估计是Q管坏了
    有个问题:
    2.我现在如果在R6旁边并一个二极管,像右边5V电路一样是否电路会更稳定?
3.这个电路设计时为什么没有像右边5V那样并二极管
4.断电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大概是多少,这个能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吗
5.如果按照感应电动势24V/2.7K,电流大概10mA不到,为什么Q1 1/3脚会被击穿?
    请大神指导????

网友:
    一般是并联二极管,或者R+D

网友A:
1、你的判断是对的,R6应改用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样,在CN4上的蜂鸣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至于击穿Q1;
2、Q1关断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与蜂鸣器的电感量及流过蜂鸣器的电流的变化率有关,你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看到;
3、根据所提供的电路分析,在断电的情况下,在Q1集电极上的电压为:24V+反向电动势,R6对反向电动势虽有减弱的效果,但R6在瞬间的反向电压依然很大,很容易超出Q1的耐压,以致击穿Q1。而改用二极管后,在Q1关断的情况下,其集电极上的电压大约为:24V+0.3V,使得Q1工作在安全耐压范围内。这就是马达、继电器、蜂鸣器、变压器等电感线圈类元器件在开关时需要并联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等电路来保护开关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判断是对的,R6应改用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样,在CN4上的蜂鸣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至于 ...

哈哈,谢谢Jacky大神,昨天百度了半天没明白,现在明白了,没想到会给我回复,O(∩_∩)O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Jacky大神,昨天百度了半天没明白,现在明白了,没想到会给我回复,O(∩_∩)O谢谢。。。。。。 ...

    不用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的判断是对的,R6应改用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样,在CN4上的蜂鸣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至于 ...

    右边已经有二极管D1了,反电动势已经限制在5V+0.3了,左边加不加都没意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已经有二极管D1了,反电动势已经限制在5V+0.3了,左边加不加都没意义了吧?

右边电路实际没用,产品实际用的是左边的电路,24V蜂鸣器

网友:
    斷電時蜂鳴器的感應電動勢大概是多少,這個能用示波器測像嗎。

    電動勢的大小,要看蜂鳴器的感值,和三極管的關閉速度。 3.3V 蜂鳴器驅動電路,我在三極管的集極Collector上,曾經量到過 36V 的突波。

网友:
    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楞次定律」(Lenz's Law)。

网友C:
    輪子都飛了還能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輪子都飛了還能跑嗎?

哈哈,多谢狗哥!连二极管怎么选都替我想到了,????也许是我太菜了,谢谢你们的不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已经有二极管D1了,反电动势已经限制在5V+0.3了,左边加不加都没意义了吧?

不是一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輪子都飛了還能跑嗎?

你就是不一样! 把问题都讲得那么透彻!!

网友:
    疑问:当你Q1的1和3之间短路时,2和3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推测:蜂鸣器的部分已经有反向二极管了,再加意义不大,更应该确认的是损坏原因,再做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不一样! 把问题都讲得那么透彻!!

    其實小弟的工作是「錦衣衛」,我身上有一本「無常簿」專門記載這些慘痛經驗。

因為記性不好,所以寫筆記。但上頭總害怕我將「無常簿」交給高層,讓他們洩了底。

    所以排擠我,給些不重要的工作。

    多年來我一直在鎮撫司裡面掃地、洗廁所,這些閹人常尿得一地都是,全部要我清理。

网友:
大神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去掉电阻也可以,二极管只有续流作用

网友:
这可以测量,放电时序,公式计算!换个功率更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小弟的工作是「錦衣衛」,我身上有一本「無常簿」專門記載這些慘痛經驗。

    因為記性不好,所以寫筆 ...

    狗哥666啊,多年扫地僧

网友:
    感性元件,没有吸收电路通常会产生2-3倍反向电压,烧管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