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仿真] Buck电路在simplorer里的emi仿真,得到频谱在60dBuv以下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6):
在60dBuv之下就不显示了是什么情况的?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呀?

附上仿真文件!

19.1.0

楼主:
好像应该是niose threshold设置的问题吧,可是这个怎么修改默认值呢?求教!感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Ansys 里的simplorer功能

网友(2021-04-02):
    这块功能完全不了解,有教程分享一下吗,

网友:
    寄生参数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好像应该是niose threshold设置的问题吧,可是这个怎么修改默认值呢?求教!感谢

把窗口在Y方向上拉大一点就会出现一个advanced的按钮,里面可以改该值;如果版本升级到2021则直接拉大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