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1光耦问题

楼主(2020-07-17):
我按照典型电路设计 ,运放选的是LMV321,R1,R2都是30k,并且R1,R2两端电压相等,都等于Vin,但Vout始终输出4.5左右不变,照理说Vout应该就是R2的两端电压,换了好几个运放和光耦了,始终都是这个问题 求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网友:
    来个大佬吧

网友:
    记不清了
    我用过,好像效果挺好的

网友A:
    把电阻值,电容值标出来看看?
还有运放的供电回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楼主:
    单电源5V供电 两个电容1000pf用来滤波,下午换了lmv358可以用了 ,不知道为啥lmv321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值,电容值标出来看看?
还有运放的供电回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您当时用的电阻值是多少 运放也是lmv321吗 我这试了100k 47.5k 30k都用不了 输出稳定在四点几伏 高电平

网友B:
    我用过的挺好,运放用OP07 ,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挺好,运放用OP07 ,看原理图

    谢谢

网友:
    可能与单电源有关
    另外就是运放是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2021-04-23):
    大佬们,为什么我R1和R3都是100k,R2=200的情况下,采样电压0.75v和0.36v时,Vout都等于3.4V,输出不变的,运放用的是LMV358,两个运放都是5v供电,hcnr201的vcc也是5v

网友C:
    这个电路实测,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实测,效果很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能直接画板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能直接画板的吗?

嗯,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并已经调试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并已经调试没问题的

大佬,你说我本来出错的原因是这个呢,我仿真用的是hcnr200仿真的,我做实物的时候用了hcnr201,因为我看数据手册两者差别应该不会很大,可是用hcnr201做实物做不出来,我用multisim仿真这个电路图,用hcnr201作为光耦芯片,发现仿真不出来的,我换成hcnr200发现仿真结果是正确的,有没有可能是这个hcnr200和hcnr201在实物是不能相互替换的?

网友C:
    有时候仿真和实物是有差别的,当时这个电路也是调试好久才调试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仿真和实物是有差别的,当时这个电路也是调试好久才调试出来的

我想问一下,你的原理图最后那个R5022R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原理图最后那个R5022R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那个电阻阻值不影响电压采集,它就是个电压跟随,给MCU和运放之间做了个匹配,我用的是22Ω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说我本来出错的原因是这个呢,我仿真用的是hcnr200仿真的,我做实物的时候用了hcnr201,因为我看 ...

    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只是两个器件的精度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