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铺铜完成之后的形状调整

楼主(2020-07-17):
大家好,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操作过?$ p& x! q5 T4 B: a( e
在铺好一块铜区域后,如果需要调整铜的区域,比如四条边增加到五条边,时候可以通过选中某条线拉伸进行操作? 如下图所示,我试过,选中边线进行操作只能把多边形的边减小,不能增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

楼主:
或者换另外一种说法,怎样把多变行的一条直线边搞成折线

网友:
可以!在绘图模式下!然后底层工具栏选择你要的功能

网友:
在绘画下用+,-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