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负载前的滤波电容该怎么选呢?

楼主(2020-07-17):
我在设计一个电源部分的电路,要用到滤波电容,输入的是30V电压,那么在接负载前的滤波电容该怎么选呢?

网友:
    用一个10uF的和0.1uF的并联吧,耐压值选择50V的吧,应该更高点但可能体积会比较大,另外如果输入端有太大的冲击电流的话,建议LC滤波

网友:
    如果你的输入电源是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使用一个大电容100uF或者更高容值的电解电容,但要考虑板子的大小和电容的尺寸,并一个10uF和1uF的钽电容,耐压值最少63V。 第二中方法就是加入EMI滤波器,参数网上可以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