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170BRM10刚换上的时候是好的,用一段时间,机器开关几次后,AD5170BRM10就失效了。

楼主(2020-07-17):
AD5170BRM10原理图如下,

VDD2_Red 接5V,A,W,B分别接在下图R+ ,抽头,和R-上。
数字电位器10K,标号2指向的电阻10K,这两个电阻的分压Vctrl送到芯片里。

我用示波器测量Vctrl在开机的时候波形如下

AD5170BRM10刚换上的时候是好的,用一段时间,机器开关几次后,AD5170BRM10就失效了。

网友:
    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 额定最大值的要求
    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超过 最大值,
    最没有上电的情况下VA VB 不要接输入电压

网友:
    A B W 的电压分别是多少伏, 设定的电阻值是多大
    一定不能大于最大额定电压 和 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