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可靠性IGBT逆变CO2焊接电源驱动电路

楼主(2020-07-17):
摘要:介绍了一种简单的驱动电路,它能有效改善焊接电源的动态性能,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满足GB15579的安全要求。

  前言

  IGBT全桥逆变CO2焊机以其良好的动态性能,优良的焊接效果,较低的制造成本,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其耐用性一直没有晶闸管整流焊机好。在焊接过程中,IGBT一直处于快速的开关状态,驱动电路的性能直接关系到IGBT的安全。因此,驱动电路是IGBT逆变CO2焊机安全可靠工作的关键技术之一。

  1.常见驱动电路的形式

  CO2焊机的常见外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要得到稳定的焊接效果,通常焊机工作在恒电压状态,即在控制电路中必须引入电弧电压负反馈,同时由于焊接时不断地进行熔滴过渡,为了保证IGBT在20KHZ工作过程中不超过管子的最大承受电流,必须引入电流负反馈环节以限制电流峰值。

  GB15579明确规定:焊接电源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必须能承受4000V/1min的安全要求。焊接电源主电路示意图如图2所示,不难看出,功率变压器实现高耐压隔离很容易实现,但在引入电压、电流负反馈后,负反馈电路与焊接回路的隔离和驱动电路与输入电路的隔离,成为解决安全要求的主要课题。目前,一般采用如下的方式:

  A、 采用电压、电流霍尔传感器对电压&电流进行采样,驱动电路采用EXB841或M57962驱动厚膜电路#优点"电路结构简单,驱动电路在IGBT关断时提高负偏压,提高IGBT抗干扰能力。

  缺点:1)电压&电流传感器响应速度慢,一般都大于1uS,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焊接电源的工作状态,对短路电流峰值不能很好地控制,对IGBT的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2)成本较高。电压、电流传感器在200 元左右,驱动厚膜电路300元左右。

  B、电压、电流直接从焊接回路采样,驱动电路采用脉冲变压器。

  优点:电路的响应速度快,成本低廉。

  缺点:1)因驱动采用脉冲变压器,在IGBT关断时很难提供稳定的负偏压。2)脉冲变压器一#二次侧间必须设计承受, 4000V的耐压,而且加工一致性很难保证。

  3. 设计方案

  根据上述两类驱动电路形式,经过试验,对驱动电路重新进行整合,采用电压、电流直接采样和光耦驱动的方式,设计了如图3 所示的IGBT驱动电路。

  PWM控制器件输出的脉冲信号经T1隔离,驱动光电耦合器PC1。其输出信号经V1、V2构成的推挽放大电路放大后输入到IGBT 的门极,提供门极的驱动信号。

  PC1采用TOSHIBA公司生产的TLP250,该器件应用领域广,购买比较容易而且价格较低。TLP250的内部原理如图4所示。脉冲信号由1、3脚输入,经内部光电耦合器提供2500V的电压隔离,再经内置推挽放大电路放大从6、7脚输出1A左右的电流,可直接驱动50A/1200V以下的IGBT元件。 外加V1、V2组成的推挽放大电路可以驱动电流容量更大的IGBT 元件。TLP250的5 脚输入-VCC。用于在IGBT 关断时给门极提供负的偏置,提高IGBT的抗干扰能力。

  由于TLP250只能提供2500V的电压隔离,不能满足GB15579对整机的要求,因此在PWM与TLP250加一级大于1500V的隔离电路。该隔离电路由T1、C1、R1、VD1、VD2、VD3构成,VD1~VD3为保护器件;T1为脉冲变压器;R1为PC1的限流电阻。

  要让该电路不失真地将PWM的脉冲信号传递到光耦,一定要降低脉冲变压器的漏感,脉冲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很有讲究TLP250要可靠工作,内置发射管必须工作于可靠发射区,R1决定发射管工作电流的大小,因此要合理选择R1的大小。

  3.结论

  通过采用上述电路,脉宽调制信号能够不失真地传递给IGBT,而且驱动电路、采样电路的制造成本非常低廉,整机的响应速度快。

网友:
驱动电路是IGBT逆变CO2焊机安全可靠工作的关键技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