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提高放疗精度的单片机控制方法

楼主(2020-07-17):
    摘要: 胸肺部或者.上腹部的生理运动,特别是呼吸运动,造成靶区内的剂量与预定剂量之间产生差别,这种差别造成肿
瘤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且还将造成周围正常组织受到射线的照射。本文探讨-种提高放疗精度的方法即利用呼吸参数采
集系统等得到肺容积与肺部器官的位移关系曲线,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通过传动机构带动摆位床使其能实时
地按器官运动规律逆向月同步地运动,以抵消呼吸运动造成的器官组织运动,减小呼吸运动对放疗精度的影响。
关键词:放疗精度,单片机,步进电机,摆位床

网友:
    胸肺部或者.上腹部的生理运动,特别是呼吸运动,造成靶区内的剂量与预定剂量之间产生差别,这种差别造成肿 瘤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且还将造成周围正常组织受到射线的照射。本文探讨-种提高放疗精度的方法即利用呼吸参数采 集系统等得到肺容积与肺部器官的位移关系曲线,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通过传动机构带动摆位床使其能实时  地按器官运动规律逆向月同步地运动,以抵消呼吸运动造成的器官组织运动,减小呼吸运动对放疗精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