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内存规范正式发布,国内外厂商进展如何?

楼主(2020-07-17):
    在之前单核心和多核心时代,人们只需要不断地提升内存的数据传输带宽就能够提升CPU获取数据的能力。不过随着CPU内核数量继续保持上升趋势,CPU尤其是单个CPU核心的数据获取能力难以增长,甚至陷入了停滞的地步。

    从美光科技公开的资料显示,2000年到2019年,内存带宽大幅度提升,从约1GB/s迅速提升至目前的接近200GB/s,但这仍赶不上处理器核心数量大幅度提升。从早期的单核心、双核,到目前一个系统中最高可以超过60个处理器核心,在超多核心处理器的系统中,每个处理器内核的可用带宽是严重不足的,DRAM带宽迫切需要改善。

    广告

    内存带宽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处理器性能的提升速度

    2020年7月15日,JEDEC固态技术协会正式发布下一个主流内存标准DDR5 SDRAM的最终规范(JESD79-5),为全球计算机内存技术拉开新时代序幕。

    2007年DRAM产业迎来DDR3时代,2012年正式步入DDR4,而DDR5是DDR标准的最新迭代,它再次扩展了DDR内存的功能,将峰值内存速度提高了一倍,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内存容量。基于新标准的硬件预计将于2021年推出,先从服务器层面开始采用,之后再逐步推广到消费者PC和其他设备。

    JEDEC预计,DDR5的生命周期将和DDR4一样长,甚至更长一些。DDR3和DDR4都享有大约7年的生命周期,DDR5拥有更长的保质期,得益于技术产业的不断成熟。

    据外媒anandtech报道,和之前的每一次DDR迭代一样,DDR5的主要关注点再次放在提高内存密度以及速度上。JEDEC希望将这两方面都提高一倍,最高内存速度将达到6.4Gbps(标准频率 6400MHz),而单条LRDIMM的容量最终将能够达到2TB,最大UDIMM容量为128 GB。同时,还有一些较小的变化,以支持这些目标或简化生态系统的某些方面,如on-DIMM电压调节器以及片内纠错代码(on-die ECC)。

    图自:AnandTech

    堆叠技术让单颗、单条容量更大

    首先是容量和密度,因为这是与DDR4相比最直接的标准变化。据anandtech,DDR5将允许单颗内存芯片的密度达到64Gbit,是DDR4最大密度16Gbit的4倍。再加上Die堆叠,最多允许8个Die堆叠为一个芯片,那么40个元件的LRDIMM可以达到2TB的有效内存容量。

    不过16GB可能是单条DDR5内存比较常规的容量,单条最大理论容量能够达到256GB,甚至达到了目前多数HEDT平台的最大支持内存容量。而对于更简陋的无缓冲DIMM来说,这将意味着最终会看到DIMM容量达到128GB的典型双列配置。

    当然,当芯片制造赶上规格所能允许的范围时,DDR5规格的峰值容量将用在标准生命周期的后期,首先,内存制造商将使用当今可达到的密度8Gbit和16Gbit芯片来构建DIMM。因此,虽然DDR5的速度提升相当直接,但随着制造密度的提高,容量的提升将更加缓慢。

    单DIMM双通道,速度翻倍

    DDR5再次提高了内存带宽。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高的性能(尤其是在DIMM容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也是这次DDR5提升的重点。

    对于DDR5来说,JEDEC希望比通常的DDR内存规范更积极地开始工作。通常情况下,新的标准是从上一个标准的起点开始的,例如DDR3到DDR4的过渡,DDR3正式停止在1.6Gbps,DDR4内存的起步频率在2133MHz,较为顶级的产品能够达到4400MHz以上,这还需要处理器和主板等多方面的支持。然而对于DDR5来说,JEDEC的目标要高得多,预计将从4.8Gbps (标准频率 4800MHz)起跳,比末代DDR4 官方3.2Gbps(标准频率 3200MHz)最高速度快了50%左右,总传输带宽提升了38%。而在之后的几年里,当前版本的规范允许数据速率达到6.4Gbps,比DDR4的官方峰值快了一倍,最高可摸到8400MHz。

    这些速度目标的基础是DIMM和内存总线的变化,以便在每个时钟周期内提供和传输更多数据。对于DRAM速度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DRAM核心时钟速率缺乏进步。专用逻辑仍然在变快,内存总线仍然在变快,但支撑现代内存的基于电容和晶体管的DRAM时钟速度还不能超过几百兆赫。因此,为了从DRAM Die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维持内存本身越来越快的假象,并满足实际速度更快的内存总线--已经需要越来越多的并行性。而DDR5则再次提升了这一要求。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与LPDDR4和GDDR6等其他标准情况类似,单个DIMM被分解为2个通道。DDR5将不是每个DIMM提供一个64位数据通道,而是每个DIMM提供两个独立的32位数据通道(如果考虑ECC因素,则为40位)。同时,每个通道的突发长度从8个字节(BL8)翻倍到16个字节(BL16),这意味着每个通道每次操作将提供64个字节。那么,与DDR4 DIMM相比,DDR5 DIMM以两倍的额定内存速度(核心速度相同)运行,将在DDR4 DIMM提供的操作时间内提供两个64字节的操作,使有效带宽增加一倍。

    总的来说,64字节仍然是内存操作的神奇数字,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缓存线的大小。如果在DDR4内存上采用更大的突发长度,则会导致128字节的操作,这对于单条高速缓存线来说太大,如果内存控制器不想要两条线的连续数据,充其量也会导致效率/利用率的损失。相比之下,由于DDR5的两个通道是独立的,一个内存控制器可以从不同的位置请求64个字节,这使得它更符合处理器的实际工作方式,并避免利用率的损失。

    对标准PC台式机的净影响是,取代了DDR4系统模式,即2个DIMM填满2个通道进行2x64bit设置,而DDR5系统的功能将是4x32bit设置。

    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在其他地方有一些连锁效应,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些小通道的使用率。DDR5引入了更细粒度的Bank(数据块)和Bank Group(数据组)存储体刷新功能,数量翻番到32,每Bank的自刷新速度翻番到16Gbps。这将允许一些k存储体在其他使用时进行刷新,能更快地完成必要的刷新(电容补给)、控制延迟、并使未使用的存储库更快可用。存储体组的最大数量也从4个增加到8个,这将有助于减轻顺序内存访问的性能折扣。

    快速总线服务:决策反馈均衡化

    相比之下想办法增加DRAM DIMM内的并行化量,提高总线速度既简单又困难:概念简单,执行起来比较难。最后要想让DDR的内存速度提高一倍,DDR5的内存总线需要以两倍于DDR4的速度运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DDR5有几项改变,但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对内存总线进行任何大规模、根本性的改变,如QDR或差分信令。相反,JEDEC及其成员已经能够通过略微修改的DDR4总线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尽管它必须在更严格的公差下运行。

    这里的关键驱动力是引入决策反馈均衡(DFE)。在很高的层次上,DFE是一种通过使用内存总线接收器的反馈来提供更好的均衡,从而降低符号间干扰的手段。而更好的均衡,又可以让DDR5的内存总线以更高的传输速率运行所需的更干净的信令,而不至于发生故障。同时,标准中的一些较小的变化也进一步帮助了这一点,例如增加了新的和改进的训练模式,以帮助DIMM和控制器补偿内存总线上的微小时序差异。

    以后DIMM自己调节电压啦

    在核心改变密度和内存速度的同时,DDR5也再次提高了电源效率。在规格上DDR5的工作电压Vdd将从DDR4的1.2v降至1.1v,相对于DDR4减少了功耗,但这一特性提升并没有像DDR4和之前DDR标准换代时幅度那么大。

    JEDEC还利用DDR5内存标准的推出,对DIMM的电压调节方式进行了相当重要的改变。简而言之,电压调节将从主板转移到单个DIMM上,让DIMM负责自己的电压调节需求。这意味着DIMM现在将包括一个集成的电压调节器,这适用于从UDIMMs到LRDIMMs的所有产品。

    JEDEC将此称为“随用随付”的电压调节,旨在通过它来改善/简化DDR5的几个不同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通过将电压调节转移到DIMMs本身,电压调节不再是主板的责任。主板则不再需要为最坏的情况--比如驱动16个庞大的LRDIMM--简化主板设计,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成本。当然,反过来说,它将这些成本转移到了DIMM本身,但这样一来,系统构建者至少只需要购买和DIMM一样多的电压调节硬件,因此也就有了PAYGO理念。

    根据JEDEC的说法,On-DIMM稳压器还将使一般的电压容差更好,提高DRAM的良品率。

    由于这些电压调节器的实现细节将由内存厂商决定,所以JEDEC并没有对其进行过多的说明。客户端UDIMM和服务器(L)RDIMM将有单独的稳压器/PMIC,以反映它们的功耗需求。

    针脚数不变,布局有变

    最后,正如早期厂商的原型产品已经广泛展示的那样,DDR5将保持与DDR4相同的288个引脚数,针脚宽度0.85mm。这反映了DDR2到DDR3的过渡,其中的引脚数也保持在240个引脚。

    然而,不要指望在DDR4插槽上兼容DDR5 DIMM。虽然引脚数量没有改变,但引脚布局却发生了变化,以适应DDR5的新特性--尤其是其双通道设计。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命令和地址总线被缩小和分区,引脚被重新分配到第二个内存通道的数据总线上。DDR5将不再是单一的24位CA总线,而是有两个7位CA总线,每个通道一个。当然,7位远远不到旧总线的一半,所以对于内存控制器来说,换来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DDR5颗粒引脚排布

    除了DIMM外观外,JEDEC也给出了DDR5颗粒的引脚排布方式。目前JEDEC展示的DDR5颗粒全部采用BGA的方式封装,拥有三种数据宽度,分别是x4、x8和x16。所谓数据宽度,是指内存一次可以读取的数据倍数,比如x8的产品拥有8个数据缓冲,可以一次性处理8组数据。

    三种不同类型的DDR5颗粒引脚排布方式

    在DDR5上,x4和x8类型的颗粒拥有13列触点,每列触点分为2组左右对称排列,一组有3个触点,总计13×3=39个触点,触点之间的间距为0.8mm。相比之下,x16类型的颗粒,拥有16列触点,每列是6个共两组。

    同时JEDEC也提到一些额外的触点将用于保证芯片焊接后的力学性能,因此同为x16类型的颗粒,还有一种加强的版本,触点列数会更多一些,达到了22列之多,不过第一列和最后一列一般用作机械固定,另外的第2、3、20、21四列空余。

    明年,国际大厂将推出对应产品

    JEDEC 固态技术协会早在 2017 年就开始和各大 SDRAM 厂商协作,着手起草 DDR5 SDRAM 标准,并于 2018 年公布了 DDR5 SDRAM 技术规范草案,在此之后就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流出。规范虽然官方说是7月15日发布,但各大内存厂商早已经开发出了DIMM的原型,现在要考虑的是何时将第一个商用硬件推向市场。

    预计DDR5整体采用曲线将与早期的DDR标准相似。也就是说,JEDEC预计DDR5将在12到18个月内随着硬件的最终确定而开始出现在设备中,并逐步增加。他们预计服务器将再次成为早期采用的驱动力,尤其是主要的超大规模厂商,至于消费级的产品可能需等到2021年或更晚才会和大家见面。

    对于本次DDR5内存标准的发布,AMD、英特尔、三星、美光、SK海力士等厂商纷纷出面站台。

    SK海力士在今年4月宣布,其DDR5内存定于今年内量产,初期以 10nm 级 16Gb 容量为主(6 月已推出),支持 5.2G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单条最大 32GB,后期会给出 8Gb、16Gb、24Gb、32Gb、64Gb 供选择,单条最大容量可到 128GB。

    三星电子早在2015年就开始研究DDR5,还不时露出一点技术细节和规划。今年 3 月,三星宣布将在 2021 年正式开始量产 DDR5 内存,并且使用 EUV 工艺,制作将会在韩国平泽的新工厂进行。

    美光在今年1月份率先出样基于 1Znm 工艺的 DDR5 内存,根据美光的说法,性能至少提升了 85%,但与 DDR5-6400 还有差距。2月美光科技实现了全球首款LPDDR5的量产,产品搭载于小米10智能手机之中。

    美光方面表示,他们将发起了 TEP 技术支持计划,和行业伙伴一道加速DDR5内存在下一代计算平台中的使用。美光说的合作伙伴包括cadence、Rambus、Synopsys等等等,其中与Cadence合作验证了15款以上IP。早在2018年10月,Cadence就展示了首款DDR5内存验证模组,其中DRAM芯片来自美光科技,而接口层则采取自研,产品容量16GB,数据传输速率4.4Gbps。

    新思科技这边的Design Ware存储器接口IP解决方案,支持DDR5和LPDDR5 SDRAM规范所有必需功能,使设计人员能够将必要功能集成到芯片中:通过PHY中的嵌入式校准处理器进行固件训练,优化启动时的内存训练,以实现系统级别的最高数据可靠性裕度。同时,可以快速更新训练算法,无需更改硬件。

    全球第四大内存厂商南亚科技,虽然在三星、海力士和美光挤压下,份额只有 3%不到,但在DDR5上却宣布将转向自研的 10nm 级内存,并建设产线,下半年试产。此前,南亚科技的内存技术授权一直来自美光。

    各大DRAM厂商发展路线图

    两大x86处理器厂商,英特尔和AMD的14nm及10nm处理器都没有明确过DDR5内存支持,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AMD下半年基于Zen 3的热那亚(EPYC 3),另外据业内人士称,AMD 在 2022 年发布的 Zen4 架构锐龙处理器,将会是其首个支持 DDR5 的个人桌面平台。

    英特尔的首发产品来得可能还要晚些,据称明年底的Eagle Stream平台(LGA4677)将会是首发,其7nm工艺Sapphire Rapids架构服务器处理器支持DDR5内存,消费级还要再等等。

    国内厂商动向

    国产DRAM厂商方面,合肥长鑫2019年9月份量产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DDR4芯片,并于2020年2月开始对外供货。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量产自研的内存芯片,频率可达2666MHz、2666MHz、3733MHz,代表着我国 DRAM产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流水平。2020年上半年来,已经有包括威刚、七彩虹、光威在内的五六家品牌宣布推出采用长鑫内存芯片的内存条。

    2020年7月初,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曾印发《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任务揭榜工作方案》通知。《方案》指示,将聚焦安徽省内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用 2-3 年时间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还制定了 2020 年揭榜任务,其中就包括低功耗高速率 LPDDR5 DRAM 产品。《方案》要求实现中高端移动、平板及消费类产品 DRAM 存储芯片的自主可控、研发出更先进的 LPDDR5 并实现产业化、14/15nm 工艺研发等。

    此次官方为企业指定的计划时间是 2-3 年内,依托DRAM 17nm及以下工艺,攻关高速接口技术、Bank Group架构技术、低功耗电源(电压)技术以及On-die ECC技术。但根据长鑫此前的路线图,早在《方案》发布前已开始研发下一代 DDR5/LPDDR5 内存等工艺技术,最快2021年底可推出产品。

    工艺方面,目前长鑫量产的内存颗粒使用10G1工艺,属于第一代 10nm 级工艺,相当于 19nm 工艺,对比三星来说落后两三代水平。根据长鑫后续规划的内存新品及工艺,预计还会有10G3、10G5工艺,大概率会沿着1X、1Y、1Znm工艺的演进,相当于16-19、14-16、12-14nm的水平。按照长鑫此前的产品路线图,在DDR5/LPDDR5这个节点,工艺预计会来到10G5。

    此外,澜起科技也在积极布局研发 DDR5,提供面向DDR5 RDIMM(寄存式双列直插内存模组)和LRDIMM(减载双列直插内存模组)应用的高性能、低功耗的DDR5内存接口解决方案。据悉,目前澜起已经完成 DDR5 第一子代工程版芯片流片及功能验证,各项指标和功能符合预期,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第一代 DDR5 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

    澜起官网上的DDR5数据缓冲器(DB)和寄存时钟驱动器(RCD)产品介绍

网友:
    ,目前澜起已经完成 DDR5 第一子代工程版芯片流片及功能验证,各项指标和功能符合预期,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第一代 DDR5 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