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

楼主(2020-07-17):
需要Verilog语言,1.4.15位二进制加减法器代码
急用谢谢

网友A:
module adder(a,b,sum,cin,co);
        input[3:0]        a,b;                //input a,b;//input[14:0] a,b;
        input cin;
        output[3:0] sum;                //output sum;//output[14:0] sum;
        output co;
        assign {co,sum}=a+b+cin;
endmodule
//
module subber(a,b,sub,cin,co);
        input[3:0]        a,b;                //input a,b;//input[14:0] a,b;
        input cin;
        output[3:0] sum;                //output sum;//output[14:0] sum;
        output co;
        assign {co,sum}=a-b-cin;
endmodule

/***replace these wrods 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adder(a,b,sum,cin,co);
        input[3:0]        a,b;                //input a,b;//input[14: ...

真简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