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谢谢

楼主(2020-07-17):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并串转换的小程序,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谢谢

第一个:
LIBRARY IEEE;
使用IEEE.STD_LOGIC_1 164 .ALL;
使用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并串转换
EN TI TY冰川IS
PORT(RESET: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
);
结束兵川;

bingchuan的架构bhv是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信号超时: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COUNT,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OUNT <= “000”;

ELSIF COUNT =“ 111”,然后
COUNT <=“ 000”;
其他计数<
万一;

结束过程;
PROCESS(CLK,COUNT,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OUNT <= “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当“ 000” => DAOUT <= DIN(7);时,
案例计数为 当“ 001” => DAOUT <= DIN(6); 当“ 010” => DAOUT <= DIN(5); 当“ 011” => DAOUT <= DIN(4); 当“ 100” => DAOUT <= DIN(3); 当“ 101” => DAOUT <= DIN(2); 当“ 110” => DAOUT <= DIN(1); 当“ 111” => DAOUT <= DIN(0); 结束案例; 万一; 结束过程; DOUT <= DAOUT; END bhv; 第二个: library ieee;

使用ieee.Std_Logic_1164.all;

实体bch是
端口

rst,clk:在Std_Logic中;
ser:在Std_Logic_Vector中(7降至0);
par:out Std_Logic
);
结束

bch的体系结构bhv是
变量i:0到7的整数范围;
信号计数:std_logic;
开始
处理(CLK,RST)
开始
,如果RST = '1',那么I:=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如果i ='7'则i:='0';
否则i:= i +'1';
万一;
万一;
结束过程 如果rst ='1',则
process(clk,i,rst)
开始
;然后i:='0';
elsif clk'事件和clk <='1'

当'0'=>
count <= per(0);
当'1'=>
count <= per(1);
当'2'=>
count <= per(2);
当'3'=>
count <= per(3);
当'4'=>
count <= per(4);
当'5'=>
count <= per(5);
当'6'=>
count <= per(6);
当'7'=>
count <= per(7);
当其他人=> i <='0'时;
最终案例
万一;
结束过程
ser <=计数;

结束bhv;
0

网友A:
图书馆IEEE;
使用IEEE.STD_LOGIC_1164.ALL;
使用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并串转换
ENTITY bingchuan IS
        PORT(
                        RESET: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
                        );
结束兵川;

bingchuan的架构bhv是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信号超时: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COUNT,RESET)//未使用clk
                BEGIN
                        如果RESET ='1',则COUNT <=“ 000”;
                        ELSIF COUNT =“ 111”,然后COUNT <=“ 000”;
                        ELSE COUNT <= COUNT + 1;
                        万一;
        结束过程;

        PROCESS(CLK,COUNT,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OUNT <= “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当“ 000” => DAOUT <= DIN(7);时,
                        案例计数为                                 当“ 001” => DAOUT <= DIN(6);                                 当“ 010” => DAOUT <= DIN(5);                                 当“ 011” => DAOUT <= DIN(4);

                                当“ 100” => DAOUT <= DIN(3);
                                当“ 101” => DAOUT <= DIN(2);
                                当“ 110” => DAOUT <= DIN(1);
                                当“ 111” => DAOUT <= DIN(0);
                        结束案例;
                        万一;
        结束过程;
        DOUT <= DAOUT;
结束bhv;

/ ************************第二个********************** ** /
图书馆ieee;
使用ieee.Std_Logic_1164.all;

实体bch是
        端口
                (
                        rst,clk:在Std_Logic中;
                        ser:
                        par:out Std_Logic
                );
结束

bch的体系结构bhv是
变量i:0到7的整数范围;
信号计数:std_logic;

开始
        处理(CLK,RST)
                        开始
                        ,如果RST = '1',那么I:=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如果i ='7'则i:='0';
                                否则i:= i +'1'; // i:= ??
                                万一;
                        万一;
        结束过程

        进程(clk,i,rst)
                开始
                        如果rst ='1',则i:='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案例数是
                                        '0'=> count <= per(0);
                                        当'1'=> count <= per(1);
                                        当'2'=> count <= per(2);
                                        当'3'=> count <= per(3);
                                        当'4'=> count <= per(4);
                                        当'5'=> count <= per(5);
                                        当'6'=> count <= per(6);

                                        当其他人=> i <='0'时;
                                最终案例
                        万一;
                结束过程
        ser <=计数;
结束b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书馆IEEE;
使用IEEE.STD_LOGIC_1164.ALL;
使用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并串转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