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函数最优解

楼主(2020-07-17):
使用fmincon求目标函数的最优解时,其中x【4】的值为12 14 16 18 20 22 25 28 32中的一个,因此我在约束函数nonlcon里设置了一行逻辑或的等式约束条件  但是最后求解出来的时候  x【4】是带小数的12.XXX  并没有满足这个约束 这时候什么情况 我该怎么解决  求大佬指导!谢谢

程序如下: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x0 = [100,100,100,100];

A=[-1,0,0,0;0,-1,0,0;1,-1,0,0;]
B = [-200;0;0]
Aeq = []
Beq = []
LB =[200,0,4,12];
UB =[1000,1000,20,32]
[x, fval] = fmincon('fun', x0, A, B, Aeq, Beq, LB, UB,'nonlcon')

fprintf('the minimum value in x:\n');
fprintf('%f\n%f\n',x(1),x(2),x(3),x(4));
fprintf('the minimum value:\n');
fprintf('%f\n',fval);

function [c,ceq] = nonlcon(x);
fai=1.2687-0.0291*(6500/x(1))+0.0001*(6500/x(1))^2;
c=[651000-(1/1.2)*(10*x(1)*x(2)+310*x(3)*(pi*x(4)^2)/4)*fai ;
-x(3)*(pi*x(4)^2)/(4*x(1)*x(2))+0.008;
4.52-x(3)*(pi*(10*x(4))^2)/4];
ceq=[mod(x(3),1);

end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等式约束的方式写成(x-12)*(x-14)*(x-16)*(x-18)*(x-20)*(x-22)*(x-25)*(x-28)=0,设置下精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