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经验总结

楼主(2020-07-17):
pads-经验总结

1.输入网表:
在 PADS layout 中,输入网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 logic 中的同步器;另一情况是当你用其它软件(如 orcad)绘制原理图,而需要用 layout 来布 PCB 时,可以通过: File/Import 将网表输入。
2. PADS 库文件介绍:
*.pt4 元件类型库(Part Type)
 *.pd4 PCB 封装库(PCB Decal)
 *.ld4 逻辑封装库(logic Decal)
*.ln4 线型库(Lines) 主要用于绘制原理图的背景版图
3.电路模块的拷贝
 Copy to file 将原理图拷贝到*.grp 文件,可以由此建立一个常用的电路模块库可以通过 Paste from file 来由库文件中调用电路模块。
Copy as bitmap 将原理图中的电路模块或接口转成 BMP 文件,复制到剪切板中。可以用于作设计说明文档。具体步骤为:先选 edit/copy as bitmap,然后在原理图中选择你要复制的范围电路,可以将该部分电路位置作个调整,以便更好的选择。如果有文档背景要求,可以先作个单色过彩色的颜色方案(如把背景色调成白色,以适应文档背景色)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PADS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