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封装命名

楼主(2020-07-17):
用AD时,把封装做好后怎么命名?

网友:
edit 属性里面

网友:
    在PCB Library 中新建的封装都有一个默认的名称,双击元件名称就能修改名称和添加备注

网友:
    在库里面双击改名字

网友: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史上最全的PCB封装命名规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6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