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分立元器件如何 添加PCB封装;

楼主(2020-07-17):
orcad的分立元器件如何 添加PCB封装,我在为分立器件的每部分添加PCB封装后,结果导入layout中就有多少个重复封装....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打开原理库进入元原理图符号编辑环境,
2、选择Options——Package Properties,
3、在Edit Package Properties对话框"PCB Fontprint"中输入新的封装名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原理库进入元原理图符号编辑环境,
2、选择Options——Package Properties,
3、在Edit Package Pr ...

那比如分裂原件有四个部分,是不是每个部分都要按照你的这个方式添加封装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