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求二元函数在一定区域上的最大值。

楼主(2020-07-17):
    请教大神,如何用Matlab求二元函数在一定区域上的最大值,如z=x^2+y^2在y=x^2,x=0,x=1围成的区域的最大值。感谢!

网友:
    根据题意分析知,所围成的立体的体积在xy平面上的投影是D:y=1与y=x2围成的区域(自己作图)
故 所围成的立体的体积=∫∫(x2+y2)dxdy
    =2∫dx∫(x2+y2)dy
    =2∫(x2+1/3-x^4-x^6/3)dx
=2(x3/3+x/3-x^5/5-x^7/21)│
    =2(1/3+1/3-1/5-1/21)
=8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