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背面有贴片元器件的话,做波峰焊过炉夹具的需要哪些注意事项、行业标准之类的...

楼主(2020-07-17):
请教大神,如果背面有贴片元器件的话,做波峰焊过炉夹具的需要哪些注意事项、行业标准之类的东东?非常感谢!: J/ Z$ d- f" P6 T

网友:
背面贴片元件高度不能太高,否则夹具材料太厚,造成焊料在型腔内流动性不良,产生虚焊问题。

网友:
    我就是设计治具夹具的·贴片元件要保护,一般正常丝印往外扩大1-3个毫米足够了,特殊的可以少扩大一点··避免贴片撞件,治具下沉避让比贴片件深0.5就可以了。插件注意如果感觉连锡就加脱戏片或者脱戏条,治具背面尽量做一些辅助导流槽,上锡效果好·避免阴影效果,我手机微信150828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