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种“异地组网”的方式 ?

楼主(2020-07-17):
有几种“异地组网”的方式 ?

网友:
异地组网,在当今互联网科技下,被运用的场景越来越多,不管是员工出差办公,还是boss远程监控系统,都需要“异地组网”,今天我们就对异地组网的几种方式对比一下。  首先就是自建V皮恩,就是自行购买设备建立一个属于你的V皮恩,网络需求是至少一边租有公有ip,除过公网IP的租赁价格,价格一般(设备+地址+链接费用+维护),维护需要一定的网络基础,当然也可以找代理。    mpls V皮恩,只要流量保密性不是很高,也是一种相对安全和高效的专线,是种伪专线,mpls V皮恩成本在运营商级别的专线中算很低了。      其次,就是传统的专线了,虽然也可以传各种流量,不过mpls V皮恩出现后主要负责机密性的数据,安全性较高,比mpls V皮恩更可靠,当然,价格昂贵到你想象不到。       SDN网络,现在很多公司都选择这个,保密性比mpls V皮恩更好,价格比专线便宜,没有什么限制,和mpls价格差不多,效果快赶上专线了。性价比很高。      零遁智能组网,组网核心采用目前领先的SD-WAN技术,组网优势一目了然  ●用户配置使用SAAS管理系统,配置简单快捷  ●更加人性化的策略配置,集成到SAAS管理系统,不用太多网络知识也能操控自如  ●可硬件接入网络,即插即用,多种解法拓扑可选,适合几乎全部的现场应用场景  ●基于SDN的安全加密手段,保证数据安全不泄露  ●全面覆盖的全国云节点,保证链路畅通不掉线,低抖动切换  ●几乎对网络无需求,只要能上网,就能组网。 大家知道的 还有哪种,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