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和精通matlab之gui》的疑问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17):
如题:程序如下
function exm1151_1( )
global hedit hpop hlist
clf reset                                                                                                    %                                                <1>
set(gcf,'unit','normalized','position',[0.1,0.4,0.85,0.35]);%设置图形窗大小
set(gcf,'defaultuicontrolunits','normalized');
set(gcf,'defaultuicontrolfontsize',11);
set(gcf,'defaultuicontrolfontname','隶书');
set(gcf,'defaultuicontrolhorizontal','left');
set(gcf,'menubar','none');                                                                %删除图形窗工具条
str='通过多行指令绘图的交互界面';
set(gcf,'name',str,'numbertitle','off');                                %书写图形窗名
h_axes=axes('position',[0.05,0.15,0.45,0.70],'visible','off');%定义轴位框位置
uicontrol(gcf,'Style','text',...                                                %制作静态文本框
   'position',[0.52,0.87,0.26,0.1],...
   'String','绘图指令输入框');
hedit=uicontrol(gcf,'Style','edit',...                                %制作可编辑文本框                <14>
   'position',[0.52,0.05,0.26,0.8],...
   'Max',2);                                                        %取2,使Max-Min>1,而允许多行输入                <16>
hpop=uicontrol(gcf,'style','popup',...                                %制作弹出菜单                        <17>
   'position',[0.8,0.73,0.18,0.12],...
   'string','spring|summer|autumn|winter');%设置弹出框中选项名                        <19>
hlist=uicontrol(gcf,'Style','list',...                                %制作列表框                        <20>
   'position',[0.8,0.23,0.18,0.37],...
   'string','Grid on|Box on|Hidden off|Axis off',...%设置列表框中选项名        <22>
   'Max',2);                                                        %取2,使Max-Min>1,而允许多项选择                <23>
hpush=uicontrol(gcf,'Style','push',...        %制作与列表框配用的按键                        <24>
   'position',[0.8,0.05,0.18,0.15],'string','Apply');%                        <25>
set(hedit,'callback','calledit1');        %编辑框输入引起回调        <26>
set(hpop,'callback','calledit1');        %弹出框选择引起回调        <27>
set(hpush,'callback','calledit1');        %按键引起的回调                <28>
function calledit1( )
global hedit hpop hlist
ct=get(hedit,'string');                                %获得输入的字符串函数                                        <2>
vpop=get(hpop,'value');                                %获得选项的位置标识                                                <3>
vlist=get(hlist,'value');                        %获得选项位置向量                                                        <4>
if ~isempty(ct)                                                %可编辑框输入非空时                                                <5>
   eval(ct')                                                        %运行从编辑文本框送入的指令                                <6>
   popstr={'spring','summer','autumn','winter'};                %弹出框色图矩阵        <7>
   liststr={'grid on','box on','hidden off','axis off'};%列表框选项内容        <8>
   invstr={'grid off','box off','hidden on','axis on'};%列表框的逆指令        <9>
   colormap(eval(popstr{vpop}))                %采用弹出框所选色图                                        <10>
   vv=zeros(1,4);vv(vlist)=1;
   for k=1:4
      if vv(k);eval(liststr{k});else eval(invstr{k});end %按列表选项影响图形
   end
end
《掌握和精通matlab之gui》的代码,
可是按照此书上的例子运行出现: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calledit1'. Error while evaluating UIControl Callback

书上的例子出的图

网友:
eval(ct')    ,为什么要用单个单引号?eval(ct)或者eval(‘ct’),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