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为拼接板,单面,过波峰焊时,板子中间连接处有下沉现象。

楼主(2020-07-17):
请教大神,板子为拼接板,单面,过波峰焊时,板子中间连接处有下沉现象,波峰有可能会漫过板子,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在波峰焊里增加一条支撑板子的拉丝是否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大元件太多?如果不想用载具的话那就吧V-CAT换成邮票孔就可以。

网友:
    红胶?做治具夹具吧·微信同号15082887307

网友:
    以下对策请按顺序逐项确认:1、横向过板;
    2、双F型挡锡条;
    3、中央支撑装置(刀/线);
4、改板=邮票孔/增残厚...
5、波峰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