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M350中把两款不同产品的Gerber 文件拼到一张图上?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7-17):
    怎样在CAM350中把两款不同产品的Gerber 文件拼到一张图上?请大神指导

网友:
    File -> Merge,合并两pcb 文件

网友:
    直接将需要拼到一层的两个Gerber 移动或者复制到同一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拼吗?

哈哈哈,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看了下面的答案,我可以确定的说可以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