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7-17):
关于单片机C语言LED=0x255的理解,LED闪烁程序
单片机LED闪烁实验: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小于65535*/

#define LED P0

void delay3s(void)   //误差 0us

    unsigned char a,b,c;
    for(c=189;c>0;c--)
        for(b=230;b>0;b--)
            for(a=33;a>0;a--);
}

void main ()
{
   while (1)

   LED=0x00;
   delay3s()  ;
   LED=~LED;
   delay3s() ;

}
中main函数中的LED控制口替换成以下编码:
while (1)

   LED=0x00;
   delay3s()  ;
   LED=0x255;
   delay3s() ;

结论,
我的理解(我的单片机二极管低电平亮)是LED=0x00;对应的二进制数(0000  0000)全亮,LED=0x255;时对应二进制(1111  1111)全灭才对。但3秒后只有D1,D3,D5,D7四个灯管灭。原本的代码里的LED=~LED;的话达到预期效果全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错了。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255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 1111,这里的255是10进制啊!你应该试下0xf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255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 1111,这里的255是10进制啊!你应该试下0xff

    是的,OXff应该是1111 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OXff应该是1111 1111

    是的,你写错了

网友:
    LED=0xFF;你这样试试?0x255对应的二进制是001001010101,你P0口是8位,舍弃最高几位,经过你的0x255赋值,就变成了01010101,刚好对应你的D1,D3,D5,D7,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2020-08-29):
    0x是十六进制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