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一下,一堆分立元件要怎样布局呢?

楼主(2020-07-17):
    请问,电路图主要就是一些分立元件,是按照这些元件的相互之间的就近原则布局,还是把相同类型的元件摆放在一起然后布局。 如果按照元件的相互间信号流动的就近原则的话,布局看上去特别乱,如果把相同类型的元件放在一起,然后布局,担心影响后面的信号走线。 不知道怎么弄,请有经验的大神给出出主意

网友:
    可以根据电流的流向适当调整吧

网友:
    不用那么太绝对,可以根据器件的作用去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