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没有报错,可是figure一片空白,坐标轴也没有,怎么办?

楼主(2020-07-17):
    代码没有报错,可是figure一片空白,坐标轴也没有,怎么办?

网友A:
    我把你这个代码抄了一遍,好着呢呀
    • x=0:0.1:1;
    • a=100;
    • s=5;
    • f=(3*a-100*x.^2+s.*x+15)./(2*x+6);
    • y=(a.*x+f.*x+a+f)./(2*x+4);
    • plot(x,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这个代码抄了一遍,好着呢呀

  • x=0:0.1:1;

  •  可能我的软件有问题吧,我换个版本试一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