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EY6 单片机内部集成的ADC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20-07-17):
STM32F103REY6单片机的ADC是什么类型的? 有谁知道,或者说下怎么查

网友A:
有16个12位的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16个12位的AD

是的,一般都是12位的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都是12位的AD

单片机基本都是12位的AD,还有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6个12位的AD

    那个能查到,我想知道的是ADC的类型是什么的,比如说SAR还是sigma_delta型,还是双积分型的   想仿真一下ADC的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能查到,我想知道的是ADC的类型是什么的,比如说SAR还是sigma_delta型,还是双积分型的   想仿真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