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无线采集4-20mA模拟量信号有效距离5KM

楼主(2020-07-17):
本方案是昆仑通态触摸屏4DTD433FC无线模拟量信号测试终端进行无线 Modbus 通信的实现方法。方案中昆仑通态触摸屏作为主站显示各从站的模拟量信号,传感器、DCSPLC、智能仪表等4个设备作为Modbus从站输出模拟量信号。方案中采用达泰电子无线模拟量信号测控终端——DTD433FC与达泰电子无线通信数据终端——DTD433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系统构成示意图

通过西安达泰电子 DTD433FCDTD433MC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无线 MODBUS 主从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设备程序,可以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一、测试设备与参数
1. 硬件环境搭建
l 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TD *1
l 模拟量信号发生器*20个(实际使用中为用户模拟量输出设备)
l 无线数据终端(主站设备)DTD433MC*1
l 无线模拟量信号测控终端(从站设备)DTD433FC-4 *3块,DTD433FC-8 *1
2. 测试参数
l 通讯协议:Modbus RTU协议
l 主从关系:14
l 主站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l 从站通讯接口:模拟量4-20mA信号输入(AI
l 供电:9-24VDC
l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二、建立工程

1. 新建工程

2. 添加设备驱动

点击“通用串口父设备”→点击设备管理→添加“莫迪康 ModbusRTU”设备

添加结果如下所示      “这个是有4个从站

3. 修改设备参数
修改通用串口父设备参数→修改子设备参数 注意设备地址选择

三、建立数据通道
点击“增加设备通道”→点击“快速连接变量”→点击“通道处理设置”→
点击      ”设置对应数据
添加输入查询对应的数据。从寄3寄存1开始4个设通道,DTD433F 的模拟量输入查询 1-4 通道。
四、建立工程画面
1. 画面控件使用介绍
输入查询使用“矩形”. 4个从站,地址分别是1,2,3,4.其中第4个从站是8AI建立如下画面

2. 为输入通道建立数据连接
依次建立 1-4 输入查询通道的画面连接。

、下载工程
下载成功后触摸屏界面如下

六、MCGS触摸屏与DTD433MC主站接线
1. 主站接线示意图

2. 主站接线说明
第一步: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7脚与DTD433MCA端口相连接;用另一根黑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8脚与DTD433MC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三步:全部接线结束后,分别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七、实现触摸屏与模拟量的无线Modbus通讯
给DTD433FC接入模拟量信号发生器,触发一个4-20mA信号,触摸屏界面上对应的绿色条形框里就会显示相应的数值。
八、达泰无线485自组网终端——DTD433M/DTD433F
DTD433无线MODBUS测控终端产品是针对工业级用户,采用MODBUS RTU协议,并以无线串口通信方式代替有线RS485网络的模块化产品,可直接接入组态软件,与PLCDCS、工业仪表、传感器等设备连接组成工业自动化测控系统。产品体积小巧,具有精美铝合金或可导轨安装的PVC塑料外壳,只要接入标准串口,24V直流电源即可工作。
多点集群自组网通讯必须有一个主机(主站),主机型号为DTD433MDTD434MDTD435M无线通讯终端,才能与从机进行自组网无线通讯。从机(从站)可以采集开关量、模拟量信号,型号为DTD433HDTD433F。一台主机可与256个从机配套使用。所有从机的地址都是唯一的,不会存在从机间互相干扰的情况。

楼主(2020-10-09):
引用 网友A:
wow

最近做了一些西门子,施耐德,三菱PLC与PLC之间,PLC与触摸屏,PLC与DCS之间的无线通信的方案例程,需要的话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