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专业术语

楼主(2020-07-17):
额定零功率电阻 R25
      零功率电阻,是指在某一温度下测量PTC热敏电阻值时,加在PTC热敏电阻上的功耗极低, 低到因其功耗引起
      的PTC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额定零功率电阻指环境温度25℃条件下测得的零功率电阻值.

  最小电阻 Rmin
      指PTC热敏电阻可以具有的最小的零功率电阻值.

  居里温度 Tc
      对于PTC热敏电阻的应用来说,电阻值开始陡峭地增高时的温度是重要的,我们将其定义为居里温度.居里温
      度对应的PTC热敏电阻的电阻 RTc = 2*Rmin.

  温度系数 α
      PTC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定义为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的相对变化.温度系数越大,PTC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的
      反应越灵敏.  α = (lgR2-lgR1)/(T2-T1)

  表面温度 TsuRF
      表面温度Tsurf是指当PTC热敏电阻在规定的电压下并且与周围环境间处于热平衡状态已达较长时间时,PTC
      热敏电阻表面的温度.

  动作电流 Ik
      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足以使PTC热敏电阻自热温升超过居里温度,这样的电流称为动作电流. 动作电流
      的最小值称为最小动作电流.

  动作时间 ts
      环境25℃条件下,给PTC热敏电阻加一个起始电流(保证是动作电流),通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降低到起始电
      流的50%时经历的时间就是动作时间.

  不动作电流 INk
      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不足以使PTC热敏电阻自热温升超过居里温度,这样的电流称为不动作电流. 不动
      作电流的最大值称为最大不动作电流.

  最大电流 Imax
      最大电流是指PTC热敏电阻最高的电流承受能力.超过最大电流时PTC热敏电阻将会失效.

  残余电流 Ir
      残余电流是在最大工作电压Vmax下,热平衡状态下的电流.

  最大工作电压 Vmax
      最大工作电压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允许持续地保持在PTC热敏电阻上最高的电压.对同一产品而言,环
      境温度越高,最大工作电压值越低.

  额定电压 VN
      额定电压是在最大工作电压Vmax以下的供电电压.通常 Vmax = VN + 15%

  击穿电压 VD
      击穿电压是指PTC热敏电阻最高的电压承受能力.PTC热敏电阻在击穿电压以上时将会击穿失效.

网友:
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足以使PTC热敏电阻自热温升超过居里温度,这样的电流称为动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