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豆腐渣状锡渣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17):
波峰焊豆腐渣状锡渣产生的原因

  1、主要原因是波峰焊锡炉设备的问题:目前市场上部分波峰焊、铅波峰焊锡炉的设计都不够理想,波太高,台过宽、双波峰焊锡炉波靠得太近以及选用旋转泵而造成的。波太高,焊料从掉下来的时候,温度降低偏差比较大,焊料混合着空气冲进锡炉中造成氧化和半溶解现象,导致锡渣的产生。旋转泵没有做好预防措施,不断的把锡渣压到炉中,回圈的连反应加激锡渣产生。

  2、波峰焊的温度般都控制得比较低,般为280℃±5℃(针对铅SN-CU0.7的锡条来说),这个温度是焊料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需要达到的温度,温度偏低锡不能达到很好的溶解,间接造成锡渣产生过多。

  3、波峰焊操作工人为的因素,在适当的时候加锡条也是很关键的,加锡条适当的时候是始终保持锡面和的距离要短。

  4、要经常清理锡渣,使掉下来的焊锡能尽快进入锡炉中,而不是留在锡渣上面,受热不均匀,也会造成锡渣过多。

  5、平时的清炉也是很关键的,长时间没有清炉,炉中的杂质含量偏高,也是造成锡渣产生过多的原因。

  波峰焊豆腐渣状锡渣的解决办法

  1、锡渣检查,检查锡炉在开启运作前是否有定量的锡渣,要及时清理上次工作前留下的锡渣,特别是波马达区及波流道口区域。这就关系到我们的生产管理环节的规范性。一般生产线订单排线比较紧凑,可能会疏忽一些细节的问题直接上一个单焊完,下一个排单的板子就来了,因此“细节决定成败不应是一句空话”。

  2、锡炉锡量检查,炉内锡量要保证以停波时接近炉面0.5-1cm范围为宜,如果锡量较少,与空气接触面积大,氧化的机率也大,波瀑布落差也就大,液锡的冲击力也变大,激流翻滚,形成的锡渣也会多!建议立即向锡炉里添加锡条。因此在设备的更新中

  3、锡炉温度检查,工作温度偏低时,热锡从喷口流回炉内时容易形成暂时不熔物堆积。建议客户在产品能允许的承受范围内,将锡炉工作温度调高些。

  4、建议操作人员定时打渣,每天下班前必打渣,打渣时不用走板,将炉温升高10℃(实际温度)左右再行打渣,打渣时好使用少量还原粉,加速锡与渣的分离,这样会明显降低出渣量。

网友:
检查锡炉在开启运作前是否有定量的锡渣,要及时清理上次工作前留下的锡渣,特别是波马达区及波流道口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