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水泥电阻优点_大功率水泥电阻缺点

楼主(2020-07-17):
大功率水泥电阻器,就是用水泥灌封的电阻器,即将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材料保护固定,并把线绕电阻体放入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无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

  大功率水泥电阻优点

  1、防爆性能好,起保护作用;

  2、完全绝缘,适用于印刷电路板

  3、耐热性优,电阻温度系数小,呈直线变化;

  4、耐短时间超负载,低杂音,阻值经年无变化;

  5、耐震、耐湿、耐热及良好散热,低价格等特性;

  6、高电阻值采用金属氧化皮膜体代替绕线方式制成;

  7、瓷棒上绕线然后接头电焊,制出精确电阻值及延长寿命;

  大功率水泥电阻缺点

  体积大,使用时发热量高,容易散发,精密度往往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稳定性等。

网友:
大功率水泥电阻缺点体积大,使用时发热量高,容易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