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AD20规则设置与低版本AD10一样,但AD20报错,AD10没有

楼主(2020-07-17):
    板边的邮票孔与keepout层因规则设置出错,如何改AD20的规则,不报错。

网友A:
    不是说规则一样吗?可能是其他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规则一样吗?可能是其他错误吧

    就是25个邮票孔与keepout层冲突而已。我查过了 ,板内没有其他错误

网友B:
    把焊盘加入到padclass,然后设置这个calss的规则

网友:
    也可以用忽略DRC那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焊盘加入到padclass,然后设置这个calss的规则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