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qcurvefit函数

楼主(2020-07-17):
lsqcurvefit函数中拟合参数的参数精确度可以调整吗,我想让参数在拟合过程中小数点位数少一些,应该更容易得到准确值 ,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非线性曲线拟合是已知输入向量xdata和输出向量ydata,并且知道输入与输出的函数关系为ydata=F(x, xdata),但不知道系数向量x。今进行曲线拟合,求x使得输出的如下最小二乘表达式成立:

min Σ(F(x,xdatai)-ydatai)^2

函数 lsqcurvefit

格式  x= lsqcurvefit(fun,x0,xdata,ydata)

x = lsqcurvefit(fun,x0,xdata,ydata,lb,ub)

x = lsqcurvefit(fun,x0,xdata,ydata,lb,ub,options)

[x,resnorm] = lsqcurvefit(…)

[x,resnorm,residual] = lsqcurvefit(…)

[x,resnorm,residual,exitflag] =lsqcurvefit(…)

[x,resnorm,residual,exitflag,output] =lsqcurvefit(…)

[x,resnorm,residual,exitflag,output,lambda]= lsqcurvefit(…)

[x,resnorm,residual,exitflag,output,lambda,jacobian]=lsqcurvefit(…)

参数说明:

x0为初始解向量;xdata,ydata为满足关系ydata=F(x, xdata)的数据;

lb、ub为解向量的下界和上界lb≤x≤ub,若没有指定界,则lb=[ ],ub=[ ];

options为指定的优化参数;

fun为待拟合函数,计算x处拟合函数值,其定义为     function F =myfun(x,xdata)

resnorm=sum ((fun(x,xdata)-ydata).^2),即在x处残差的平方和;

residual=fun(x,xdata)-ydata,即在x处的残差;

exitflag为终止迭代的条件;

output为输出的优化信息;

lambda为解x处的Lagrange乘子;

jacobian为解x处拟合函数fun的jacobian矩阵。

例 求解如下最小二乘非线性拟合问题

已知输入向量xdata和输出向量ydata,且长度都是n,待拟合函数的表达式为

ydata(i)=x(1)-xdata(i)^2+x(2)-sin(xdata(i))+x(3)-xdata^3

即目标函数为min Σ(F(x,xdata(i))-ydata(i))^2

其中:F(x,xdata) = x(1)*xdata^2 +x(2)*sin(xdata) + x(3)*xdata^3

初始解向量为x0=[0.3, 0.4, 0.1],即表达式的 个参数[x(1),x(2),x(3)]。

解:先建立拟合函数文件,并保存为myfun.m

function F = myfun(x,xdata)

F = x(1)*xdata.^2 + x(2)*sin(xdata) +x(3)*xdata.^3;

然后给出数据xdata和ydata

>>xdata = [3.6 7.7 9.3 4.1 8.6 2.81.3 7.9 10.0 5.4];

>>ydata = [16.5 150.6 263.1 24.7208.5 9.9 2.7 163.9 325.0 54.3];

>>x0 = [10, 10, 10];    %初始估计值

>>[x,resnorm] =lsqcurvefit(@myfun,x0,xdata,ydata)

结果为:

Optimization terminated successfully:

Relative function value changing by lessthan OPTIONS.TolFun

x = 0.2269    0.3385   0.3021

=>即解出的系数最优估计值

resnorm =      6.2950

=>在x解值处的目标最小二乘表达式值。即所谓残差。

网友:
一楼正解,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