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约束规则的设置是灰色的,不能create?

楼主(2020-07-17):
    设计文件原始版本是15.2,我现在用16.6打开,
    菜单setup -->  constraints --> physical --> 启动constraints manager.没有显示 default 栏,也无法create.
    不清楚是否是因为版本的问题,求教大神解决办法

网友A:
    先Database Che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Database Check一下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版本的问题,版本跨度太大,数据丢失,谢谢各位

    GPX

网友(2021-06-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版本的问题,版本跨度太大,数据丢失,谢谢各位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将数据找回来?如果后续想用16.6进行改板。

网友:
    我最后发现问题了,不是跨版本的问题,是补丁的问题。都是16.6画的PCB。如果安装的是4号补丁,规则设置就是灰色的,或者安装了115号补丁,没有破解。把115号补丁破解完,规则那里就有数据了,也可以设置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