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处理

楼主(2020-07-18):
    因为很少处理过高压部分,因此有个疑问想要请教一下,220V的火线和零线因为电流需求比较大,在PCB走线的时候客户想要在焊盘处多打过孔
请问这么处理有问题吗?

网友:
    PCB几层都有走线打孔才有用,就一层走线打孔多了,不是走线更细了吗?

网友:
    打过孔可能是希望正反都布电源线,这样过电流的能力强 , 每个过孔的过电流能力有限,好像60-30mil的过孔是过1A电流 当打算过3A电流时,可以选择打三个过孔